gateway NV44笔记本开机掉电(板号Z06)

楼主(2011-05-16):
广达代工,板号BA0Z06MB8D0,开机掉电,电流能上2,3百毫安就掉到4毫安,南桥和EC晶振都有波形,5Vpcu,3vpcu电压也有,
按下电源键nbswon,dnbswon,s5_on等信号都有跳变,但是S5_on信号不能保持高电平,按图纸上标15VALW电压只有6.2V,还有一个疑问是dnbswon信号二极管负端电压在不按电源键时是低电平,按下电源键盘能跳到高电平后再回到低电平,不知待机状态下dnbswon信号二极管负端(EC端)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.15VALW自举升压电路如下: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我主板上的这块芯片型号是RT82068,与图纸上不同,电路有点不同,但基本上都相同,元件标号都相同.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答....

网友:
s5_on信号不能保持高电平造成+3V_S5出不来,使南桥不能复位,造成南桥不工作,无法接收dnbswon信号,以后的SUSC#与SUSB#信号无法产生造成开机掉电

网友:
我查过那两个自举升压二极管,没问题,是好的,S5_on欠压保护?什么意思啊?

网友:
有可能后级短路拉地了15AWL电压,你断开后级的看看

网友:
dnbswon# 二极管两端都是3.3v。按下开关ec将此3.3v瞬间拉低,产生高低高的跳变

网友:
你那图看不见啊,你查查升压电路中的二极管 和升压电容吧

网友:
楼上的你可能软件没安装全吧,升级Flash试试

网友:
我断开图中PR120电阻+15VALW电压能回到13V,向后检查各及有用到+15V的地方没发现短路的,每断开一级+15V上拉电阻+15VALW电压就升高上点,会不会是+15VALW负载能力变差。

网友:
图纸发给各位师傅看看。
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76413769/QQ/WinTemp/RichOle/7TU9BW{)%N~TYSFD([X00}2.jpg

网友:
图纸大家看目的地

网友:
查了一个下午也没能查出来。

网友(2024-09-22):
BA0Z06MB8D0 图纸

GatewayNV44 BA0Z06MB8D0.PDF

网友:
s5_on信号不能保持高电平造成+3V_S5出不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