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板号MS-10121VER:1.1因跳线设置错误不跑码

楼主(2011-05-16):
今天收了一台二修的七喜机子,型号忘记了,但是板号是V星的MS-10121VER:1.1。客户在其他地方修不好,拿过来给我们的。到手的时候动了很多地方,北桥干过,并且是用松香做的助焊剂。北桥背面的大电容的焊锡都熔化有些走位了,估计不是用的BGA机做的,要不是土炮,造成温度控制不好使下面的电容都走位的。再仔细检查,发现网络变压器的两个阻抗匹配电阻表面烧了,估计是给雷打的!

先上电,正常触发,所有电压都OK,CPU也发烫。上代码卡,跳了一下,停在F5,RESET#灯闪了一下,FRAME#灯闪也没闪。上CPU负载,复位,VREF都正常。于是晕了!二修机,土炮干北桥,还雷打的,于是走了不少弯路,因为雷打过,就先把网卡芯片拿下先,上机依然是跑F5,不管那么多,干南桥!但是南桥干上了涛声依旧!北桥也被干过了,还是松香做的,不管,换了再说!还是F5!没办法,只能老实实的测量板上各信号,PG,时钟,复位,总线全部都OK。这回是无计可施了!因为是二修机,不会是上家动了什么手脚吧?只能拿起板子,仔细对比板上的元件了,结果发现板上有个开关SW3很奇怪,这个开关全部打开ON的位置。如下图,1和8脚ON的话是要SELPSB2_CLK这个信号接到地,3和6脚ON的话是要把SELPSB2_CLK这个信号接到VTT。但是现在全部是ON,又接地又接到VTT,明显有些不对,于是把1和8脚拨到OFF,上电触发,竟然正常跑码了!上屏正常亮机!没想到竟然是一个跳线的问题,造成了不跑码!看了SELPSB2_CLK这个信号,连到了北桥的配置位等几个地方,也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用的!看来是个教训啊!以后接到机子或者说二修机的时候,还要详细检查一下板上的跳线设置才行啊!因为一个简单的跳线,害得我又干南桥又干北桥!

网友:
楼主你说的图泥??

网友:
在老的SONY机上试过因那开关不对,没显示的。只有拔对了才能显示。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的!往往在关键时候都会有奇迹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VCCA,是上一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