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310认不到声卡

楼主(2011-05-16):
客户送来一台DELL 1310机子,说没有声音,可能声卡坏了,我看了一下,设备管理器里面确实没认到!打发走客户,改做WIN7系统,还是没声。更换声卡ALC268,还是一样。查电路图,发现第11脚RESET#,第10脚SYNC,第5脚SDATA_OUT,第6脚BIT_CLK,第8脚SDATA_IN均没有信号,而这几个信号均出自南桥U8,这是否说明南桥坏了呢?客户还没同意修,先请有经验的高手分享下啦!

网友:
换了再说...

网友:
先量量声卡的工作电压,同南桥的信号线的对地阻值!

网友:
量量对地阻值看是否有短路或是开路。

网友:
你可以把南桥和声卡拆下来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