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1S 奇怪问题

楼主(2011-05-16):
各位帮我看看hp 4411s
笔记本
,只要是冷确后再开机的话,开机键上面的指示灯不会亮,而且硬盘指示亮长亮的.多开机几次后机器正常了,开机键上面的亮也亮了,硬盘亮也灭了.
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.
笔记本

网友:
null
你不是修电脑的吗

网友:
楼上是什么意思.真得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.

网友:
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.

网友:
能开机吗?不能开机按不开机检修

网友:
不是的.英特尔的.开过好几次之后就可以开起来了.开起来后一直都正常,关机开机也正常,但是冷确之后又不行了.又要开好多次才可以开起来.

网友:
哎.都没有人碰到过吗.我BIOS也刷到最新了.还是一样的问题.

网友:
会不会是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