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M18

楼主(2011-05-16):
客户送来一台东芝M18的机器,故障现象是开不机,扯开机器以后,测量电压正常,但是安开机键没有反应,按照先易后难的,加焊了一下南桥之后,机器就好了,

客户取机后,用了几天后,今天又把它送会来了,开机没有显示,机器没有任何指示灯,风扇也不转,但是机身好热,这个现象到时没有注意到,(机器是个同行送来的,放在那里,只是听他说了一下故障现象,自己没有检查)。摸到这个热,心里凉了一截,心想这机器应该没有修的了。不过维修探过究竟,还是把它扯了,发现这个热是有北桥发出来的,心想这个可能要换北桥了,扯开北桥的散热器,量了一下北桥周围的阻值,正常,纳闷,难道是虚焊,马上加了一下焊,再试机,此时温度正常,但是没有显示,晕,测得CPU得电压好像偏高,有1.2哦,换了CPU供电芯片,故障依旧,正在没有思路时,看到了旁边的MAX1845,准备更换MAX1845时,在扯MAX1845时发现在1845的引脚里面有科很细的锡珠,刚好比两个引脚之间的间距少一点,停止扯芯片,取出这颗珠子,机器就好了。

网友:
这颗珠子从何而来?天降神珠吗?

网友:
哎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刘丽华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