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跑cpu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cpu 高手指点下啊 !!

楼主(2011-05-16):
不跑cpu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cpu 高手指点下啊 !!

网友:
CPU座子,BIOS,北桥,IO。都有可能

网友:
你说什么都正常那你都量了什么参数呢刷过BIOS吗

网友:
如果CPU座是BGA的,很可能是座空焊.

网友:
首先,你测一下ADS#这个信号是否正常,这样可知是否CPU到北桥了,如果没过,考虑CPu的工作条件 ,若是过了,看看北桥什么的,这时,别忘的就是外设了

网友:
按不跑码维修

网友:
BIOS的片先都有了 就是不跑U

网友:
电压有是正常的 座子和桥我都用带灯的假负载测试了都没问题  片先都有了 在的怎么办了啊 !

网友:
null

先刷个bios

网友:
还是有不正常的地方。。只是没找到,,呵呵呵。放两天,,在看看

网友:
CPU换了吗? 实在找不到原因,就换个U,换个低点的CPU试下 ,刷个BIOS

网友:
刷bios应该可以好了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什么都正常就应该是U的问题

网友:
刷BIOS,我想应该是。

网友:
这个涉及的太广了,有时被人拆个小电阻都会这个样子。。。

网友:
先看看主板支持什么型号CPU,楼主没有说明是什么主板、CPU的话就无法下结论。

网友:
我昏  你要说清楚是啥子主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