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开机到0.38掉电

楼主(2011-05-16):
拿来大短排除后没CPU电压。电流到0.38掉线这种情况谁见过?1476的图纸谁有?

网友:
CPU主供电对地阻值正常吗?今天修到一个ASUS的CPU供电电容穿的,不装U开机0.50,装U一开机电流到0.5左右就掉了。

网友:
null

没电压就查供电电路

网友:
DELL缺少某个电压就会掉电的。感觉这板VCORE没有产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23脚的vcore信号是没有 3 17  20  30电压都有 16脚电源好信号没。是不是芯片本事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查了  3   17   20  38都有 但是30脚的电压没。23的VCORE也没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改下 上面的 30脚没有 38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