灯管线漏电???

楼主(2011-05-17):
一个显示器原来是,开一会就跳了,这个是高压保护了,打开一看一个灯管坏了(其实也没坏一个头掉了)用12V可调电源一个灯管的看,电压跳变都利害啊,想想算了,搞灯管累啊,就没去搞了。四灯改三灯,再给去保护。OK亮机,装上一看我晕。。。一边暗一边亮很明显,。。
四灯去一个不可能这样啊!!问一下客户这样行不,客户是个老板,说买个新的,这个折价给我了,,今天想把这个屏搞好,想直接换个灯管,屏一拆开我晕啊。。测灯管。时候好现一边亮一边暗三条都一样,,,用手碰暗的一边那时候两边一样了亮了。。。这个是什么问题,不管了,可能是灯管吧,换三条,测了一下Ok。。装上一看还是老样子这下子郁闷了。
想好久,可能是漏电了吧,原来是那个灯管的连接线漏电了,,这里问一下这个连接线怎么买不到啊,那个细的线,网上的只有粗的那种,,灯管上不是有一条线一条粗的吗,那个粗的有买细的那里去搞啊
???、还有这个机器怎么会这样的呢

网友:
  拆VGA线吧,,,里面有4跟细的,,,

网友:
你说的现像给我感觉不是灯管线问题

网友:
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试试!看看是不是也是一边亮一边暗,以前遇到个液晶高压板上的3KV电容有问题也是一边亮一边暗

网友:
用通用板也一样

网友:
这个没关系吧,随便的待塑料皮的线 就能行吧,你试试吧

网友:
灯管线理论上不会坏的啊~是不是灯管老化了,还有灯管线应该备点货,也不贵22的才5角钱,我不拆屏换灯管都连线换了

网友:
应该是线管老化。线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了你杂换线也可以很多的线都可以换的。网上有专门卖那种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