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203d6用什么代换啊。

楼主(2011-05-17):
由于我手头没有203d6,从网络上查了查,据说可以用ld7575代换。
代换方法是这样的:把第八脚的启动电阻原来是串联的两个273的电阻(54k),换成100k的电阻。
把203D6的第1脚接15K的电阻,换成是接100K的电阻,
这样的说法对吗。
方法

网友:
可以替代的 就是如你所说的 用匹配的电阻就行了解

网友:
你用7575试下吧 203D6可以代7575

网友:
203D6很好找呀,我经常用203D6来代替LD7575,不用改任何电路。

网友:
取得方便的話 試試DAP8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