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2A不上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5-17):
联想C462A不上电,按开关没有反映,待机电流0.08A,拆机检测,公共点为6.5V,说明公共端有短路,再进一步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,只有PL1对地为5Ω,看电路图这路是到电池的正端,试用烧机法,只有PQ17,PQ19感觉好烫,拆下测量管子是好的,再用烧机法,背面PU4(ISL6251)冒烟,赶紧断开,再量PL1这一路对地电阻不短了,拆下换掉PU4,恢复PQ17,PQ19,再量PL1对地电阻,正常。上电,待机0.01A,接按键板,点开关,上电,外接显示器不显,以为显卡板没装好,拆下清洗下接口,装上开机外接还是不显,只好接屏测但有背光,灰屏,到这一步一般会认为是显卡问题了,但是我感觉屏线接口没插好,拔下重插好像还是插不紧,仔细看下原来是插口有一根针偏了,校正插好屏线再点开机,点屏,外接还是不显,不管它了,装硬盘进系统,切换外接正常,到此修复。

网友:
呵呵,有的本就是要上屏才显的

网友:
ISL6251是不是CPU控制芯片

网友:
烧机法好像不是很好用。有时候就出了大问题

网友:
烧鸡法 ,挺管用的啊,一下找出凶手来了

网友:
烧鸡法还是蛮管用的,我就喜欢

网友:
火烧鸡翅我喜欢吃

网友:
刚出来学,也没有试过,不过有机会的话,也得试试。支持一下~!

网友:
通常短路都是用电烧

网友:
烧机可以节约很多的工作量

网友:
今天就烧出来一个,不烧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