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系统人不到内存如何搞,兄弟们。

楼主(2011-05-17):
测试软件可以认识到内存,系统不认识,搞得头都大了。谢谢大家帮助!已经解决! 我装的系统太老了是2002年出的WINDOWSXP。都差不多10年前的系统哦。换个个新出来的WINDOWS  64位系统就可以哦.
呵呵,小弟从来不装系统的。不上门维护这些,只做硬件生产加工。对装系统这些这些不清楚。原来系统还这些名堂。

网友(点评):
你的软件基础 也要跟上啊, 多百度一下

网友(点评):
兄弟,就你这水平还会搞内存?连基本的常识都不懂

网友:
7G的 只认识 3.5G啊,恼火哦

网友(点评):
道长是用的什么系统,7G要64位的系统才能支持到这么高的内存吧,个人理解,装个64位的WIN7看下。

网友:
主板不支持吧

网友:
这个正常,XP系统本身就只能认3.25G内存。要破解系统的限制才行的。

网友:
xp要用64位的才行,32位只能识别3.5G左右。

网友:
菜菜鸟  xp32位只能认到3.25G  换2003的64位的  就ok

网友:
null

晕死  XP系统不支持4G以上的内存 你放多少没用 换系统试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XP有64位的吗?  如何知道系统是多少位的,  是不是只有装WIN7 才可以

网友:
32bit的XP吧?

网友:
哎  换系统吧  这个不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这点常识都不懂得啊。。晕。。。

网友:
一个是系统问题吧,还有就是主板不支持,不过主板可能性小,先换一个60位的系统,

网友:
en  恩,有可能系统老了。先换个新版本的XP看看。。这个系统是2002年出的XP。。

网友:
晕死 、、32位跟64位的区别

网友:
XP   最大只能认道3.几G 啊

网友:
你上个64位的WIN7或是 服务器系统就认了哈哈

网友:
基本的常识呀,呵呵,32位操作系统当然只能认3G多点的。你可以换成64位的哟

网友:
道长啊我是你粉丝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