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10不上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5-17):
     联想SL410不上电,按开关没有反映,待机电流0.01A,拆机检测,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,正常,量开关板开机键有3.3V,按下有3.3V-0-3.3V变化,量U24(IT8502E)2pin和128pin 32.768K晶振有正弦波,再量南桥晶振也有,到此只有再检查下板子的外观了,看到键盘接口边有干了的水渍,拆下PC扩展卡槽,撕下贴纸,看到EC边上有几个电阻,电容发霉了,清洗下有两个电容马上掉了,看下是对地的也不用去管它了,还好电阻没掉,但是焊盘好像没了,用刚买的珠宝放大镜看下,有几条线都蚀掉了,用线补上,量下原来有条线是连到U24的127pin,这个电压图纸上是标的3VPCU,待机状态下就有,难怪不上电,U24少了一脚的供电,接电,开机,电流跑起来了,接屏正常点亮,装好交客户。两天后,客户又拿过来了,说是老问题,叫我仔细检测下,插电机器自动开机显下Logo后掉电,没办法,这种故障明显和上次不一样,但和客户讲估计也扯不清,只好拆机再查查看,分析,首先能自动开机证明上电是正常的,显示也是正常的,问题应还是锁定在EC部份或开关板部份,首先就量下开关按键电压为0.6V,拆下测量接口部分对应脚也是0.6V,怪了不对,打下电阻没短,表笔一支打接口开机角,另一支去U24上划,量到和125Pin通,这个是开机脚,没断线,仔细想下上次维修过程,可能是边上的电容或电阻坏了,加焊下边上的那些电阻电容,也懒得清洗了,通电不自动开机了,量下125Pin电压为3.3V用个镊子对地短下,上电,就这样子放那里一直到这块板子CPU烫得自动关机了我才拔电(发泄下),装起再试了二小时的机,打电话交客户完事。

网友:
搞维修的就是要仔细啊!

网友:
楼主高手,非常细心。

网友:
你那样等cpu保护掉电好危险哦,好容易搞烧

网友(点评):
INTEL 的 U没那么容易烧的

网友:
有时修板还是需要淡定呀,不要陪了个CPU

网友:
很细心,学习了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 值得学习 那你为什么不第一次就先加焊下 发霉氧化的地方都会出现接触不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