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 965 8400显卡报警

楼主(2011-05-17):
V3000 965 8400显卡报警。显卡换四五片。看了焊盘也掉电,怎么会出显卡报警,郁闷。显卡换四五个了。都不行。换别的机器一换就好,
显卡
掉电

网友:
焊盘是不是掉点啦,北桥空焊也会出现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北桥问题呢??还是不过内存报警?

网友:
焊盘掉点,看看鞥不能飞线,试试吧。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这个一般是之前的维修人员在焊接BGA的社会导致焊盘鼓包(变形)导致线路板断线等,这个问题处理很麻烦 还是换板吧

网友:
焊盘掉点,看看能不能飞线,试试吧。

网友:
不行就换咯 不要在这样的主板上浪费时间了

网友:
看了焊盘也掉电?是什么意思,听高手说显卡报警可以刷bios解决,但我没做过,一般重做bga就好了,你可以看看论坛里这方面的资料

网友:
应该查下供电,在确定供电没问题的情况就只能换板了

网友:
就怕是显卡问题,焊了还不行

网友:
呵呵。没有办法就换板吧

网友:
问题显卡怕怕的也不能确定买到的显卡是好的真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