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求助 屏幕忽明忽暗的闪烁 电池损耗

楼主(2011-05-17):
最近笔记本不知道怎么,插入电源适配器有时候屏幕忽明忽暗的闪烁,闪烁不是很厉害,但能发现在说说,闪烁过后电池有损耗,开始充电。拔掉电源只用电池供电,则正常。外接显示器,也正常。不用电源  是正常的,无闪烁!
只用电源,不用电池,有时候插入电源,机器没任何反应,指示灯不亮!有时候指示灯闪烁,开不了机器,有时候开了机,一会就自动关机,然后又是指示灯不亮,等一会可能会有反应!

请问大大们,这个是怎么了?谢谢!!

网友:
没人知道么 ?

网友:
估计是电源适配器出故障了,明暗是由于充电接口处输入正常屏会变亮,无电流输入则变暗。去掉电源则正常,估计就是这个额问题。

网友:
主板的电源接口松了。

网友:
电源不稳还有电池呢,应该不会造成闪屏的问题吧,楼主的机器像是灯管老化或高压板问题,查查吧,不用电源用电池试下就知道了,用电池如果还闪那就是灯管或高压板问题,如果不闪就是电源问题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用电源  是正常的,无闪烁!

只用电源,不用电池,有时候插入电源,机器没任何反应,指示灯不亮!有时候指示灯闪烁,开不了机器,有时候开了机,一会就自动关机,然后又是指示灯不亮,等一会可能会有反应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也是这样想的,要么是适配器的问题  要么是主板供电电路问题!

谢谢你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能说的 详细点么 、?

闪烁的时候频率很快的,还可以好久都不闪!

网友:
把板子拆下来看看啥,应该是电源头接触不良打火引起的,我以前修过

网友:
换个新电源试试,如果确定在电源好的情况下还有这问题,那就可以肯定是主板原因造成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