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显卡上的MOS管是否三端都应该有电压?

楼主(2011-05-17):
问一下显卡上的MOS管是否三端都应该有电压?(三个接板上的触点是否都应该有电压才算是正常的?)
有块7300SE,量到一个MOS管只有两端有电压,另一个端无电压,是否坏了?

网友:
这个我也很想知道,我是大菜鸟,有没有哪位大哥一下哪

网友:
MOS管三端肯定都应该有电压,不过要看是哪一端没有,如果G级没有,与管无关,D极没有,也与管无关,如果GD都有,S极没有,就是管子坏了,或者后级电路损坏把电压拉低了,这样的话,管子应该很烫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