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NE5/60C不触发

楼主(2011-05-17):
今天修了一台富士通NE5/60C,开机按键上有3.3V可以是就不触发!按下开机无任何反应!待机0.004A,加焊系统供电芯片max785!换了M38那个芯片!问题还是一样!
我换了m38那个开机芯片!它附近的一个电阻!我看见那个电阻发黑看不清楚数字,它附近还有一个122的电阻!俩个电阻数字有点像!不清楚那个黑的电阻多大的!量了发黑的那个电阻的一头是16v变为1.5的,直接更换了!待机电流到了0.008!还是不触发

网友:
先测一下公共点有电没有,如果有再测MAX785的工作条件都具备没有?最后测IO的工作条件具备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