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1S 开机很慢

楼主(2011-05-17):
HP 4411S 开机很慢,进系统要10多分钟,IBM南桥换了后好了,过了几天又变慢慢了

网友:
- 查PSI#,电源状态指示信号输出(有xxxxxx,表示CPU进入C3 C4状态,此信号还会对VGATE/VRMPWRGD进行屏蔽,要是系统慢可以查是不是此信号引起的)

网友:
首先做个系统试试,再不行就是充放电电路那块了,也可以把电池拔了看看

网友:
不知道,学习中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适配器试试

网友:
是原装电源吗?

网友:
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,不是原装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源是原装的 我今天又换了个全新的南桥,正常了,但不知道可以用到多久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跟系统肯定没关系啊  进BIOS 也很慢

网友:
换第二个桥之前有没有试后再加焊一下?这样也可以肯定一下是不是桥本身有问题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