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19宽屏有丝丝声。、

楼主(2011-05-17):
刚拿到一台19宽屏,开机左上角有丝丝声,我怀疑是灯管老化打火,于是拆下吧灯管都换好,装上开机,还是依旧响,换了联想的高压一体版和驱动接上,还是想,难道屏电路有问题?貌似上面没有啥可以导致异响的呀,求教了啊。
联想
ACER

网友:
灯管高压线漏电。

网友:
灯管也会振动发声的。一定要确定故障部位。有一些故障不稳定,不容易确定,但可以通过方法使用故障放大或者表现出来,这样我们就容易判断了。

网友:
用鼻子去闻闻,是不是有股很难形容的怪味?有的话就换灯管吧...

网友:
我碰到过就是灯管漏电

网友:
两灯管太靠近可能有响声的,要橡皮圈分开

网友:
楼上几位大侠,我已经换过灯管了,确定灯管绝对不会有问题了。
问题出现时在面对屏幕的左上角,我开始也以为漏电或者打火,其实不然,我拆下灯管看,灯管都还可以,我想既然拆了,就干脆换掉吧,换了还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