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寸液晶显示器故障依旧?怎么办好啊?

楼主(2011-05-17):
我再次拆开,很是仔细的看看也没有什么地方有明显的损伤?高压包那得25V680UF电容没有鼓起来,而且数值也算正常?还有就是今天我把屏线也给拆了,只接驱动板与高压板,屏幕显示白屏,灯管看起来也亮了。打算就这样拷一天机,试试看有没有什么情况?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,高手帮忙啊?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就是说,用一会就会黑屏,有些时候时意会长些,有些时候时间很短?

网友:
测灯管,用外接高压板试机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现在正在拷机,试着呢?一天能试出来吗?如果说没有问题呢。还有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啊?因为不接屏线,屏就显示白屏,一接屏线就会出再,时不时黑屏现象啊

网友:
这种故障很常见,不稳定故障,原因最可能是灯管老化或轻微打火,可以考虑更换灯管解决。

网友:
多试一试  应该说屏线故障和背光没有关系 属于两方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过有过一星期多点没有出问题。但是这两天就不行了。要说灯管老化了,那它应该是闪下就会黑,或是明一些时间就会黑才对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过有过一星期多点没有出问题。但是这两天就不行了。要说灯管老化了,那它应该是闪下就会黑,或是明一些时间就会黑才对啊?

网友:
你把灯管都换掉 ,然后把高压板保护改了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修过,只不过早了,有半个月都正常,有时一天黑好几次,最后换灯管OK了。

网友:
插与不插屏线的区别 就是屏工作以后需要增加5v 0.8A左右电流 如果不插屏线正常插上后有估障 就应该从电源开始直到驱动板稳压 一路查5V支路是否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不插屏线,灯管亮。白屏是正常吗?

网友(点评):
当然正常

网友:
解决了。22V有问题。这个要多少钱合适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