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线的种类?

楼主(2011-05-17):
如何区分其屏线的好坏、大小、针数、数值等。

网友:
15  20  30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能说的详细点吗?也就是说看屏线上的参数就能区分的那样啊?

网友:
15 20 的是针插,30的是片插   没得图不好说,你百度看看嘛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何测试其好坏啊?能说说吗?也就是说把屏线去掉后如何测试啊?

网友:
不折的情况下是用表测不出来的,有些事好的 但是颜色会不正。

网友:
屏线是否好坏,最基本是代换法。

曾经遇到过一款显示器屏线坏,我没这款屏线,客户急要,用细线一根一根焊上过~~

网友:
一般来说就是单六双六单八双八。从接口分就是针插式和平插式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强悍啊.我也好想这样做,可是做不来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很详细,我的应该是平插式,但不知道是单的还是双的,是6还是8

网友:
屏线的种类其实就是屏的种类,LZ还是应该从屏的种类开始认真研究一番才行,不可舍本求末呀。

网友:
7樓的好功夫,請問你這樣一條一條焊焊了幾條

网友:
其实分单6单8双6双8很简单,看线的颜色就行了,基本上每一组中间都会隔一个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