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测试显示器内部配件其好坏?

楼主(2011-05-17):
说白了,就是如何测试:驱动板、高压板、灯管、显示屏等重要部件其好坏?详细点。给力啊

网友:
用代换法测试了 要有自己一套好的测试工具 也就是一个显示器除屏以外自己都要准备一套好的

网友:
用万用表,稳压电源,驱动板和高压板,灯管等工具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除些法之后有没有别的好方法啊?

网友:
是啊 这也就是维修的代换法 也是最容易最准确判断故障部位的方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就是说,没有别的办法吗?

网友:
咋问这种问题呢,找得到同样的代换最好啦。

网友:
除了用万用表、电流表等测量电流、电压的稳定性外,还会有什么好办法?

网友:
没好办法吧 ,只有替换

网友:
楼主是修一台还是修得多。修得多这些都要备才行呀。

网友:
lz是觉得大家提供的方法不够容易还是觉得替换法不好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够简单实用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觉得替换法挺快的,大部分维修者都是用的替换法,当然各人有各人的习惯,习惯不同,维修方式也不同,希望你早日找到你觉得简单实用的方法。

找到后望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好吧。你就等着吧。找到了分享给大家啊

网友:
你这个说的太笼统了啊

网友:
基本功很重要.

网友:
替换法是维修中常用的一种方法。

网友:
学习了,收藏已下

月饼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