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400 开机一会黑屏,CPU没电压!

楼主(2011-05-17):
机器刚拿来的时候,可以进系统,但使用半个多小时,突然黑屏,风扇仍然转。
再开机后,有时开机到WINDOWS 画面就黑屏,有时能到系统下,还是有时过了惠普界面就黑。
拆机测试,每次黑屏的时候都是CPU没电压,电流表跑0.46
CPU主供电芯片换过了,还有就是,CPU供电MOS管旁边有两个很小的芯片,其中一个烫手,更换了一个温度正常,单问题依旧,开机到硬盘启动那就黑屏。
想问下该从哪里下手?还有就是谁知道,那两个小芯片通到哪里了,旁边我都两过了,没有通道CPU主供电芯片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好麻烦啊,我这有个ZV5000也是同样的问题,唉……正在搞

网友:
1987加焊了吗
像这样的问题就当没有U电压来修。。。不用怕,对着图纸去量量信号。。

网友:
不用硬盘会黑屏吗?

网友:
不用硬盘也会黑。

网友:
新手,不太会看图纸。 那位朋友有图纸,帮看看,CPU MOS管旁的Pu18和PU20和通到那里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换过CPU试下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换过CPU了,问题依旧。

网友:
谁修过这样的问题啊?CPU没电压,那两个芯片通到那里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