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掉电

楼主(2011-05-17):
DELL D620掉电 故障是电流跑的0.3左右 dell的三个灯全亮  然后3-4秒就灭了
没有cpu供电  没有1.05v 有isl6227caz提供
isl6227caz的14pingVIN 19V 到了 28pin 5v也修出来了(原先是3.3v 虚焊了)21 8pin的3.3v电压en到了
但是6脚没有升压都是5v左右,二级管和升压电容都换了 isl6227也换了
还是不好使 有修过的大侠帮帮吗

网友:
但是6脚没有升压都是5v左右
,那就先把这个修出来!

网友:
我这儿有一个跑0.5掉电的!你那个应该好搞,我这儿不跑U!

网友:
同故障,求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