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是难堪的台式机数据线

楼主(2011-05-17):
前天接到客户的电话,说家里的电脑用一会就就自动关机,然后再开就马上关机,我心想应该是温度过高保护了,跟他讲了原理,客户要我上门,我就带好工具,到客户家拆开机箱,发现是cpu风扇问题,报了价准备换风扇,客户说系统千万不能损坏,不然不让我换风扇,我先开机试了一下,系统的确是好的,我说换风扇不会造成你系统损坏的,放心好了,结果可想而知,风扇换了,进系统蓝屏了,进pe硬盘能发现,我心想肯定是系统坏了,要求重新做系统,这下客户可火了,不管怎么样要求把他系统搞好,但不能做系统,因为有很多难搞安装软件,要我负责任,又在一边问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,技术还不行一些话了,但我也没办法,只怪自己之前保证过了系统一定不会出现问题,他的机器是hp品牌机,后来我换回他自己的风扇还是不行,我实在是闷了,最后换了一下数据线,结果好了,既欣喜又纳闷,换了个风扇怎么把数据线给换坏了,既然数据线坏了,为啥进pe还能发现硬盘,并且分区都是正常的。不过幸好是搞好了,阿门,吃一堑长一智啊,以后不能轻易给客户保证 了

网友:
长见识了,支持楼主!!

网友:
数据线损坏能出现各种各样 的奇怪问题的

网友:
人生是在生活中长大,什么客人你都会遇到的

网友:
不要向客户承诺什么   要不然 达不到   就不要交代了

网友:
好说话的怎么说都行,不好说话的,怎么说都不行。我要是遇上这样的一人,情愿不做

网友:
都一样、 以前我们去检修、一个办公室的网络、 三楼的网络是走二楼四个交换机其中一根分上去的、 结果我们测试了好久都没有找到那个线、 我们就说这个问题你可以找当时来帮你们装的人叫他们帮你们整、 他说他们急用、钱不是问题、 好多钱嘛、我们照开、 我们重新拉了一根线上去、 发现他三楼的交换机坏了 要换16口一个交换机、 然后算下来、 就是700多快钱、结账了、 就开始闹了、他们问我们是不是联通的、我们和联通什么联系、为什么我们要来维修、 我擦 我那个去、我直接拔线、直接叫同事、我们全部撤、不收费、直接走、他们就萎缩了、 马上就变态度了、 哎呀 这个小伙子、必要冲动、 你看能不能少点、我擦 这人都有、没少、700带回公司

网友:
有些难缠的客户就得给他来点硬的。

网友:
确实,有时候就得硬气点,如果做维修的都这样,那市场一定做的来

网友:
人生活中长大

网友:
做维修就是要有点个性

网友:
维修中,总会遇到些不开心的事情,看开点

网友:
你换风扇,为什么会搞坏数据线?

网友:
看到那些发黄老化的数据线直接换掉,还有的客户老爱把数据线短的一边插在主板上,长的一边接硬盘,这种接法用一段时间后拨掉再插上就会进不了系统,更严重的还会造成NTLDR missing

网友:
这很正常。数据线坏,可能引起很多怪问题。你系统只是蓝屏,并不是不认识硬盘。所以在PE系统里能识别硬盘也很正常啊。

网友:
有时候撞动了本来就有一些老化的数据线就很容易出现怪问题。SATA数据线就很容易接触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