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Q45不显示

楼主(2011-05-17):
三星Q45的笔记本,不显示,显卡报一声长两声短,坏了显卡芯片,跟北桥都不行,也查了供电之些,不知道哪里问题了

网友:
请问楼主你换完显卡和北桥,还报警吗?

网友:
如果你认为自己做的很细心的话,问题就还在显卡上

网友:
换上去的显卡确定好不,好的话拆下植过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