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L-I945 一直短接开机的两根针5秒左右 才会开机,求助

楼主(2011-05-17):
一块联想的主板L-I945    一直短接开机的两根针5秒左右 ,才会开机(并非短接后等待5秒才会开机) 南桥的工作条都正常 换过IO ,ITE8718F-S  还是老样子,没有头绪 刚才没有表达明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能正常用就行呀,我以前用的科脑的865就是这个样子,5秒正常

网友:
刚才没有表达明白,谢谢楼上的指点。

网友:
是不是开机延时了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75接开关  72脚IO给南桥的触发信号  71脚南桥返回给IO拉低绿线的信号  76脚接绿线  ,测量一下电压

网友:
对,就是开机延时

网友(点评):
他说的开机延时,就是点一下,5秒后开机

网友:
那位师傅会的,上来说说?我也有一块板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这毛病有意思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