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19vw193d显示器离奇故障

楼主(2011-05-17):
      前段时间接手修理一台华硕19寸宽频显示器,成色非常新。 故障是图像(光亮)明暗闪烁,明时图像一切正常暗时屏幕无亮光,闪烁速度很快,就像爆闪灯。故障出现没有规律,电源指示灯持续亮正常。客户描述此机新买来就这样的故障。没维修过。分析最大可能是高压板不良,因为时好时坏故障出现又是偶然不好检查,于是决定换高压板,淘宝购得高压板一块换上测试两天,故障又出现。郁闷了。仔细分析故障又不像保护,图像暗时又能自动恢复,机器又很新夏普品牌的面板灯管坏可能性小,难道是解码信号板的问题,解码板板号:715G2904-1于是加焊了主芯片,adj,on/off等相关电路,测试两天,故障依旧。更郁闷了。再仔细检查adj控制信号线,从主芯片送出,经过一个npn三级管反相后送入高压板调节亮度,怀疑这个三级管不良。于是更换,测试两天,故障依旧,我狂晕。冷静冷静。。。。从新分析故障,亮光闪烁没有规律能自动恢复,高压板替换过,不像灯管坏,灯管坏或者灯管引线漏电保护,那么一旦进入保护,只有重开启电源按钮才能恢复。on/off开启信号不良,那么一旦某种原因关闭了高压,那么高压重新启动,需要一定时间,不会那么快速闪烁。此时换解码驱动板必定能修复故障。可是这个狂闪烁永远是个谜。钻牛角尖。锁定adj信号相关相关电路以及走线。怀疑,难道是pcb线路板不良,放大镜仔细观看没有异常。pcb是双面的多少层咋也不知道,adj走线看到有两个“过孔”,难道是板层过孔不良,小刀刮开绿色保护漆将过孔用导线直接链接。测试两天故障没有出现,为了再测试向客户收下这个显示器占为己有,让儿子天天看动画片测试一个月故障没有出现。证明已经彻底修复。总结:维修实践中在找元件故障时也要考虑pcb不良,由于电路越来越复杂pcb板层走也越来越复杂。因为现在的电子元件的质量越来越高,损坏基本都是有原因过热 过压 过流 或者是腐蚀。元件本身不良外观好好的坏的较少,建议修机器时pcb不良也考虑在内。

网友:
在背光闪烁时,直接拆机测量ONOFF和ADJ信号是否稳定。同时测量的位置也很关键。

网友:
你是版主啊,教我们液晶的老师?

网友:
你说的有道理,可是故障出现偶然的,

网友A:
有没有193D的程序,发一个上来,谢谢

网友:
直接反ADJ断掉可否?那样的话就省了查这个信号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193D的程序,发一个上来,谢谢

没有啊,没有读下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