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州生产的三星940NW 程序。

楼主(2011-05-17):
惠州生产的三星940NW白屏,原驱动板是2025L+2120L换通用2025L+2120L的板。 能显示。就是按键不管用.
此机按键是6键分压的。。有的朋友传一个,谢谢了。。

网友:
三星的液晶应该没有使用RTD2025的驱动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你没有遇到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真的没有,假三星倒有,悦康的驱动板!呵呵

网友:
通用的可以吗?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仔细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把开关 和 灯改一下就行了吧  其他不用管

网友:
说明你这是假三星吧。。。

网友:
我确实没有遇到过真三星使用RTD2025+RTD2120S方案的,三星早期的711系列使用NT68F63LG做为MCU,后期用WT61P4,再后来使用单芯片方案SE717M。只有假三星使用RTD2025方案,专用串行按键板。

网友:
支持你一下, 真不行就改个通用的驱动

网友:
把旧按键板 按键的电路割断 把新按键用线直接接过去就OK了。

网友:
三星程序要分三星屏和非三星屏的,不一样不通用,而且有些还要连24C08数据一起刷的。只刷1M的数据有时候没用。

网友:
RTD2025最平宜的液晶方案,只有在一些低端品牌机和通用板用得比较多,三星没用采用些方案

网友:
这个没有啊!

网友:
这个肯定是假三星拉。.

网友:
有一批假三星就是用这种板做的,不见过不代表没有,淘宝上有人卖这种程序的,这里就不知有没有哪位大哥肯做雷锋了

网友:
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假三星吧,看了论坛的这么多的贴子,应该是假的!

网友:
假三星来着。。。我们电脑城以前就有人做这个。。
不过被抓了。。。侵仅罪来着
我也是惠州的。。

网友:
没办法大家都为吃口饭。只要有这个假的三星的程序能让我吃口饭我就感谢了!!!

网友:
可以用现代之类的程序试试,就是开机画面显示不一样而已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找不到。你有的话请上传一份,谢谢。。

网友:
这个假三星的程序我已经上传过了,自己去找我的那个帖子吧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00567-1-1.html

网友:
换个通用板2025的,按键好改。不用分压的,直接几根按键线就行了

网友:
上百度找个 刷下就行了

网友:
这款三星确实有,用的都是公板,我修了好几个了,都是驱动板坏,换鼎科就行啊,不用改按键板啊,就是把他的按键线序改一下就行了啊,我修而且都是触摸的按键板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