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31求助,大家帮忙看下!

楼主(2011-05-17):
客户送来的时候IO8718F-S 0904-LXS  GB 炸烂,用8718F-S 0714-EXS GB换咯以后没有CPU供电,查供电芯片6312坏,跟换咯 现在班子可以跑码,就是在主板只见过后要进系统的时候出去,不挂硬盘也是一样。这个大家说下是什么问题,
是8718F-S 0904-LXS  GB 不能用 8718F-S 0714-EXS GB代换吗?
大家指点下,现在手里没有LXS,大家说下是什么问题~~

网友:
“只见过后要进系统的时候出去”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哦,太深奥了,楼主应该尽量表达清楚一点

网友:
在主板自检过后不是马上要进入系统咯迈,,就是在那个时候,
挂不挂硬盘都是一样在自检过后10秒左右就重启咯!!

网友:
技术小组,帮忙下,各位师兄帮忙说下,没见过 LXS这个IO有人修过没!!!
说下!!!!

网友A:
????????
说明白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????????
说明白点

还要咋个说明白?
没听懂?
技嘉G31 ,送来时候IO和电源管理坏咯,更换后现在在主板自检过后就马上就重启

网友:
师兄们这个咋修呢!!!!帮忙说下!!

网友:
IO还是不能随便替换的哦 找个相同的换上试一下撒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5VSB电压过高,或雷击所致。再查一下。还有别的东西有问题。

网友:
把集成网卡/声卡吹掉试试

网友B:
都是GB的 8718F-S 不分版本 代换是没有问题的,应该是其它 的问题  你再仔细查下其它方面 的问题, 如内存电路部分,还有刷BIOS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上面都说咯网卡声卡都铲掉咯!!还是一样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是GB的 8718F-S 不分版本 代换是没有问题的,应该是其它 的问题  你再仔细查下其它方面 的问题, 如内存电 ...

我已经刷咯BIOS,还是一样,,,

网友D:
鉴定完毕   你的那个  8718 LXS的 不能用8718EXS的代替的,但是8718LXS可以用8718HXS代替  ,,,不过都是要带GB的。。这是GIGABYTE的替代表说的 我有 要可给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鉴定完毕   你的那个  8718 LXS的 不能用8718EXS的代替的,但是8718LXS可以用8718HXS代替  ,,,不过都是要 ...

恩,你是哪点的啊 有Q吗?我好联系你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鉴定完毕   你的那个  8718 LXS的 不能用8718EXS的代替的,但是8718LXS可以用8718HXS代替  ,,,不过都是要 ...

鉴定表可传我一份不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