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40 待机问题

楼主(2011-05-17):
不知此机器一通电就有 3  5V 还是开机后有呢,51125的 8  有3.3V 17  有5V  EC的95 3.3V。客户说进水了 可没看到水痕。他进水后自己凉了两天才拿过来。

网友(点评):
图纸上3V 5V全名写的什么

网友:
这个机器烧东西   要么就是51125烧了  要么 南桥 ec  网卡  usb口 都可以烧 还有显卡  待机 插上电源就有了    如果插上电源没有 3v 5v  那你要查很多东西了 看是什么坏了

手上正好有一个这个进水板   南桥  ec 51125 都挂了  机器待机还没出来  还在研究当中 期待结果

网友:
从图上看是待机就应当有3.3V和5V电压的。
+3D3V_PWR=+3.3V_ALW
+5V_PWR=+5V_ALW

网友:
开机就应该有3.5V的吧!

网友:
刚好要修这台机器,期待结果出来

网友:
这机器待解应该有3,5v的,进水的位置主要是在那块就重点查查,组织都正常吗

网友:
问题没解决,给客户换板子了

网友:
手上的板子已经确定 显卡 南桥 北桥  51125  51117  ec  CU=BL  都是坏的 坏件一堆  奶奶的光备件我就话了400多 还没修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