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进水后,CPU、内存、硬盘、显卡(独立板)损坏的机率有多少?

楼主(2011-05-17):
   大家经常接到进水的机器,有的简单,有的复杂。有的需要换板,有的换件即可。去年接过一台华硕的A8S本子,是开机状态下放在窗前下雨进的水。结果,板子是坏的,CPU是坏的,内存也是坏的。显卡的PCB腐蚀但经处理后OK,硬盘也是OK的。
   前几天接的一台东芝L510的本子,也是进水,硬盘是坏的,CPU(I3)也是坏的,主板当然是坏的。送修时,拆机已经没有水的痕迹,但加电开机无任何反应,不触发。
   昨天接的一台T500,当天进水当天送修,客户还把电池取下来了。拿来时能顺着机器往下面流水。但拆机后对腐蚀点使用酒精清洗,再对主板进行烘干,加电开试机,待机电流大。再检查网卡芯片发热,更换后OK。

网友:
cpu应该不会坏,其他都有可能。

我刚碰到一个硬盘坏的,可是检测了半天得出了结果,顾客不想换硬盘,没有给钱的意思

网友:
那要看进那里咯

网友:
这个随机性太大了  不好说 ,cpu正热的时候一杯凉水,我估计他也受不了

网友:
我这里好像几率很小,只是键盘最容易坏了。

网友:
键盘主办坏的多一点  CPU到是很少

网友:
CPU 不容易坏  其余的比较容易了

网友:
要看水洒到什么部位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我也修过几个,总结一下就是CPU坏的非常少,其次是硬盘,再次是内存。

网友(2011-06-24):
笔记本进水了,电源附近有两个保险对地短路, 是不是烧坏了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 挺复杂的   不是这坏就是那坏

网友:
要看进水的位置,一般坏的几率比较小

网友:
刚修到一台I3的进水机,待机电压全短路,CPU也烧了。

网友:
就硬盘 烂掉了了  会坏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难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