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C.945GC Ver2.1

楼主(2011-05-17):
此板无复位.. 供电. 时钟正常...
偶然量到CPU上的到南桥的PG信号无电压.. 这个信号是哪到哪的呢
跟复位有关系吗
高手们指点指点呀

网友:
你要说的清楚点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主要就是要问CPU到南桥的PG信号是谁给谁的...
没有这个信号跟复位有关系吗

网友:
null

这个线路没有断线的话,证明南桥要发出复位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,在南桥时钟、供电、两个pg都满足后发出复位和这个到cpu的p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