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看下电路图

楼主(2011-05-17):
在这个电路图中,PQ1的G极电压要比S极电压低多少才能导通?假如要不导通,G极电压要在多少V以上才能不导通?因为在这里G极电压是由S极电压分压的,所以在这里G极电压是不会比S极高的。

另一个电路图中的PD8,PD8的1脚要输出高电平,2,3脚要达到什么条件?假如1脚要输出低电平,2,3脚又要达到什么条件?

网友:
PQ1的G极电压要比S极电压低至少3V以上(16V以下)才能导通,假如要不导通,G极电压要在17VV以上才能不导通。至于PD8,我怎么看好像是PD6啊,你测一下PR22的2端都有电压吗?再测一下这里断线没有?

网友:
同意楼上朋友的解释,PD8在仁宝机子里我也认为这个地方容易断线。

网友:
你说的那个pd8 该是或逻辑吧  小的mos管 门槛电压是2.1v,设计有余量 会高于这个电压

网友(点评):
他那是1脚控制 2 3脚。不是或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G极电压怎么可能会高于16V,他的电压都是由16V分压出来的,最多也就是15点多V。

网友:
PQ3导通怒就低于16V了吗。二楼朋友是对的。

网友:
G极的电压被拉低,不是依靠分压,是PQ3的导通拉低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我知道,但现在问题是他那来的高电压不导通?

网友:
PQ3不导通的时候就是高电压啊。此时PR9,PR14不构成分压,电压跟S极一样。简单得说,只有形成回路,才有分压,没回路是不分压的,可以参考上拉电阻的电位。

网友:
来学习下。

月饼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PQ1是带续流二极管的场管,即使下面没有电阻分压,G极也有电压。
你再看PD6,当1pin有高电平时,反向漏电产生ACON和MINON,PU1B标示上带给小圆圈,这是或逻辑.不能按常规出牌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就算跟S极一样。那他的电压也不会高于S极呀,最多也就是跟S极相等

网友(点评):
相等不就行了吗?相等也是不导通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才发现这两张图片都是我编辑的!。。
我要告你侵权。哈哈

网友:
既然是你编的你就应该帮回答这个问题才对呀,呵呵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既然是你编的你就应该帮回答这个问题才对呀,呵呵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我要先告你侵权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PQ1G 低于S多少V才能导通这个要查管子参数呀。什么值才是临界电压,
PD6是 1脚控制2 3脚,1脚受393控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让我来告诉你吧!
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两张图片出自我的帖子仁宝点火回路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77146-1-1.html
第一张图片:我认为PQ1的2脚要比3脚电压低4.5V以下才会导通,如果ACOFF为低PQ2截通 PQ3导通 然而PR9与PR14形成分压 PQ1的G极电压等于 PR14/(PR9+PR14)*19=9.5V 此时PQ1可以完全导通!
第二张图片:PD6一脚的电压根本提不到是PD6输出  如果PU1B工作正常就会从7脚输出电压   电压等于VL的电压  如果PU1B没有满足条件当然就不会从7脚输出电压 这时就会把ACON和MAINPWON拉低。

网友:
看懂了原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先在这里谢谢你的指点,但还是有点不是很明白,发现很多教材里都说到要P沟道不导通,那么G极的电压就要高于S极的电压,这句话里面是不是不完全正确?按照你的意思就是P沟道管的G极电压只要不低于S极电压4.5V,那么他就是不导通的,对吧?反过来说就是这里的G极电压只要不低于19-4.5=14.5V,PQ1就是不导通的,对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