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刚接触笔记本维修 ,求前辈们教电流测量

楼主(2011-05-17):
看到各位师傅说笔记本维修测量多的就是电流的测量 。我刚刚接触到笔记本的维修。不知这些电流要怎么测量的。万用表的档位和测量方法谢谢了

网友:
我晕你听谁说笔记本要测电流的。直接在可调电源上看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测电流变化一般是用可调电源,用万用表不容易看到电流的连续变化。

网友:
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376057772 -8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    看明白了。工具重要。

网友:
要看电流变化,您就看可调电源就OK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