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海尔W36 945独显笔记本

楼主(2011-05-17):
拿到机器,加电按开关触发,电源到0.4掉电。拔掉所有外设还是掉电,判断为主板问题。
接下来拆机,拆开机器后发现触摸板下面进了很多水,网卡芯片旁边进了很多水,
拆开裸板后,用洗板水清洗干净,放到烤箱里面100度高温烤板3小时后拿出来,
裸板开机还是到0.4掉电,
接下来用万用表对主板所有大电感对地打阻值发现没有短路的地方,
然后开机用示波器抓电压,当量到PL5600大电杆的时候,发现没有电压出来,看来是这里有问题,
PL5600是由MAX8505EEE控制IC控制产生+1.2VSP电压,
实测MAX8505EEE,2脚,4脚主供电3.3V,正常。5脚BST激放电路供电3.3V。
6脚VCC,3.3V,正常。11脚REF基准电压无电压。8脚CTL开启信号没有。
由测量结果得知:要想使MAX8505EEE,1,3,16,14脚开机产生+1.2VSP。必须
在供电,开启信号正常后MAX8505EEE才会开始工作,
那就先查一下8脚CTL开启信号,该信号是由EC发出的一个3.3V的SUSB#_PWR开启信号,
找到PR5601,阻值180K正常,PR5602,阻值300K正常。PC5603正常。
用示波器点中PR5601的左端,瞬间抓电压,还是没有电压出来,
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对PR5601的左端对地打阻值为无穷大。看来是断线了。
在板上找到SUSB#_PWR去的另外一个TPS51020产生+5VSUS,+3VSUS的地方。
找到SUSB#_PWR去的TPS51020的第4脚,测量为3.3V高电平正常。
看来真的是断线了,然后从PR5106的左端飞线至MAX8505EEE芯片旁PR5601电阻的左端。
插电开机,电流上来了,接屏。显示。维修到此结束。。
此故障是因为进水造成主板内部断线了。

网友:
技术很强啊,学习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,能问下,是不是CTL没有是引起MAX8505 11脚REF没有电压的原因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的,我上传不了图片,所以没有办法看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