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发热严重问题

楼主(2011-05-17):
有一主板U的供电是ISL6561加6614ACB的四项供电U不工作,上电后U发热严重,并且发热很快,发热温度很高,怀疑是电源IC 的事可找不到代换的,请问这种问题是不是电源IC引起的

网友:
你量下核心供电是不是正常。看看MOS管有没有问题要换先先MOS管

网友:
发错版块了。

网友:
不跑码也会发热高。你得看下什么故障吧。

网友:
其于的供电正常,复位正常,就是不跑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