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 进水机,电流表跑0.57,检测卡跑38,????

楼主(2011-05-17):
IBM T40 进水机,电流表跑0.57,检测卡跑38,????,电压全上来,加焊过槽,换过内存,加焊过北桥,,还是一样,郁闷中请教大虾·,
进水

网友:
该整的你都整了,只能对照图纸查一下有没有断线的,跑38可以考虑一下密码芯片和BIOS。

网友:
你打下内存到北桥的AD线看看阻值不行再刷也BIOS

网友:
仔细看看串孔有没有腐蚀断线吧

网友:
刚腐蚀的到没有,刚进水就拿来,还湿着,密码芯片应该没问题,有可能是BIOS吗

网友:
是啊, 看看哪里里进水了啊,整体加焊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的是,或北桥

网友:
帮顶...修好了,要分享过程呀

网友:
我遇到一台宏基的也这情况,内存不过应该动的都动了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重点看进水的地方,看有没断线的

网友:
这客户好,带着水就拿过来了。进水的机器全面考虑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