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求助)讯景8800GS 无核心供电

楼主(2011-05-17):
讯景8800GS,无核心供电,显存供电有0.23V,但是电感发热,测显存供电的对地阻值为58欧,核心供电为3.2欧,问这卡是不是因为核心无供电时显存供电被拉低的。核心电源管理芯片BN-9J
又是一个代号的,查RT9605A或者B都对不上,24QFN封装的,有哪位大虾修过此卡,教小弟一下,核心电源管理是什么??

网友A:
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管理芯片

谁不知道是电源管理芯片啊,我是想知道它的具体型号或者它的PDF,BN-9J到底代表什么,拿着RT9605b的PDF对照跑这个芯片脚位电路,对不上号的,可以肯定它不是RT9605!!

网友:
控制电压时多少???

网友:
场管无控制电压,有的话就应该有电压输出了

网友:
你要先修出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正常 显存一般就跟着出来了

网友:
就是修不出来核心供电呀,那个BN-9J到底是不是RT9605啊,我拿PDF来对了半天,怎么看都不像!!

网友:
已经找到芯片是什么了,RT8805E,根据PDF,测得此IC12脚SS没有电压,跑线进入死胡同,这六层的电路板真难找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