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神舟笔记本不定时掉电。

楼主(2011-05-17):
  手里一台神舟笔记本,承运L233T,刚拿到手里时时刚开机,再要刚要显示的瞬间掉电,再开依然这样,拆机吧,三下五除二,拆掉,再测。电流上去,不掉电了,这么简单?答案是否定的,装上机子,开机正常,进系统,去忙别的了,那台机子放那测了好久都ok,好,关机,再开机,进系统,掉电,啊,这么回事,再开机,还没进系统,又掉电,后来又放了一会儿,再开机,故障和刚开始一样了,要显示了掉电,后来再测,有时候是刚开机掉电,有时候是开一会儿掉电。有时候又可以,排除风扇·键盘·什么的其他硬件问题,不知又谁碰到过这种问题的,独立显卡的,想做显卡或者南桥试试,网上又有人说北桥啊,显卡啊,南桥啊都有,不知这么搞了。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大些,先从显卡开使做吧

网友:
随机掉电难修啊,那就先加焊显卡,不行再南北桥,加焊挺方便啊,我一般先加焊,不行再植球。

网友:
虚焊的问题,先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,再考虑大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