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 求助 在线等

楼主(2011-05-17):
联想天逸100的机子 他有一个复合管ao4912烧了  请问可以用什么管代替,

网友:
这是个双场管吧,如果是,没有一样的话,就用2个单场管代替吧。

网友:
只要管脚定义一样基本上都可以代用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双N管,我没有试过用两个单管用过 能详细说一下吗? 谢谢了

网友:
AO4912  不是独立的2个场管,它们是一起协作工作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知道它里面都是什么沟道的吗?还有这个管是用在什么地方的?

网友:
有就用双管代没有就两个单管一样搞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N管 在产生3伏 5伏的电压

网友:
那就好了,完全可以用2个N沟道的单场管来代替。

网友:
能代的型号太多了吧  从老板上拆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