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就显示节电模式。

楼主(2011-05-17):
一AOC代工的联想D185wA液显,一开显示器就出节电模式或显示几秒后出现节电模式,换主机也是同样问题。

拆机发现VGA接口处有两个二级管ZD104  ZD105不正常,拆下测量,一个阻值40多,双向都有阻值。一个双向都无阻值。因为没有图纸,我就拆下试机,固障依久。

在高压板上拆了两个小二级管换上也还是一样,不知道哪里问题了,自己正在测量中,哪里会造成这种问题。

VGA线,主机,都换过了。。

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吧,这显示器有时还会显几秒呢。VGA线哪个脚是用来测是否待机的脚呢。或是有没有这个脚呢。我用免程序通用驱动板接上黑屏,灯管亮。。不知道是哪里问题

在说时下。显示正常时指示灯是蓝的。不显时变黄了

能显示时整个屏都很绿。

已经修好了!!!

问题出在VGA接口处一个6脚小芯片上型号没看清太小了。

本来以为修不好了,反正没事就多试试,我把VGA接口换,开机测试。还是同样问题,本想着是不是我焊的VGA接口不行,用手按着试,还是不行,在无意中碰到VGA接口后面有一个6脚小芯片发热,因太小也看不到型号,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,没找到图纸。修不好就拆了它试试吧,一试竟然正常了。

不知道这个6脚小芯片是做什么用的,反正拆了正常了,试机也没问题。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还会不会出这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在线等。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

网友:
应该是数据错误,可以先刷空24xx数据试试。数据刷了故障一样就直接换通用板了事。

网友:
是不是程序坏了啊  不行就,直接换个通用驱动板算了,买个免刷的也挺方便的

网友:
那两个不是电阻,,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,我写错了,是两个二级管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试试,刷程序最好

网友:
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吧,这显示器有时还会显几秒呢。VGA线哪个脚是用来测是否待机的脚呢。或是有没有这个脚呢。我用免程序通用驱动板接上黑屏,灯管亮。。不知道是哪里问题

在说时下。显示正常时指示灯是蓝的。不显时变黄了

网友:
哈哈,无意中修好啦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