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1能独立控制场管输出稳定电压么?

楼主(2011-05-17):
一般都是由431为运放提供基准,再由运放驱动场管输出稳定电压,这个没说的。

前几天看了个图,大体画在下边,它是用431独立控制场管来输出电压的,这样的应用有什么优点?应用多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内存供电吗??

网友:
比较电压用的啊,参考极超过2.5V之后阴极阳极之间导通,等于直接把阴极接地,场管控制极电压变0,场管关闭,其实431就像个可控硅,

网友:
楼上的说法不正确。431怎么会像可控硅?
楼主的图实施起来恐怕有点难度,以本人对场效应管的认识,以为这个场效应管可能根本不能导通。Vgs电压不足以令场效应管导通。如果431的K极所连接的电压是12V,倒是可以用高跨导管来实现。或许现在有一两个V就能导通的管子也不一定。个人意见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这个图。请帮忙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我只能大概的说一下稳压部份的原理,至于此电路的功能以及各电源的来路则不甚清楚。目前仍在学习中。
这是个简单的串联型线性稳压电路。431在这里起取样放大的作用,并由C端产生的电压来驱动场效应管AP9916H。
首先5VSB通过RN4给Q110提供GS极偏置电压,查PDF资料得知,AP9916H Vgs=2.5V时,Rds(on)则已经小至40毫欧,而稳压电路中正常工作时5VSB与2_5VSTR之间的电压差为2.5V,足可以令Q110导通。待2_5VSTR升至2.5V之时,431 R端取样电路所取得的电压与其内部的基准电压相比较并输出结果,若高于基准,则令C与A端导通,令C端电压下降,也就是减小Q110的GS电压,减小其导通的程度以令输出电压下降。反之则升高Q110的GS极电压,令其导通程度加深。在稳压电源的输出能力范围之内,电路始终都工作在线性放大的状态下。
可见此电路对Q110的选择有特别的要求,不是所有的MOS管都可以用在这个电路上。只能用像AP9916H这种低Vgs就能达到低Rds(on)的管子才可以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原来这个电路的场管是个比较特殊管。

电路分析的也比较透,十分感谢。

网友:
老板子才用431啊!!,现在的板子都不用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那现在的板都用什么出基准电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