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Q主板点不亮?

楼主(2011-05-17):
今天接到客户一主机。主板是华硕P5Q  CPU Q6600  显卡:8600GT  4G内存。主板通电无显示,检测卡最后代码为72。显示器指示灯为绿。不拔电池点不亮,拔了就亮了。怎么解决?

网友(点评):
兄弟,第一你的经验不足!第二,主板开机时序没搞清楚!时钟工作了,全部复位了,cpu开始调BIOS了,BIOS要和cmos对比,无误,进图软启动,这时候显示器开始显示字母!打眼一看,就是coms和BIOS有问题!

网友:
刷一下BIOS试一下

网友:
换电池座 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换块电池可以了,但是必须要按F2。如果保存后不按,就又亮了。/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有必要刷BIOS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了。谢谢了。还真是BIOS的问题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要是刷了BIOS还是不行的话,就是南桥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