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l6236条件都满足了,死活不出待机电压!

楼主(2011-05-17):
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看,供电什么的条件都满足了,3V 5V就是不出来!换了两个也是这样!

网友:
哦那你把量的参数发上来看看。芯片是新换的吗

网友:
控制电压出来了吗?

网友:
看哈你量的数据啊?

网友:
你可以测量下管的G极是不是5V ,如果是那么就是芯片保护了,说明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待机出来了,修好了,待机0.012,但现在一开机电流直奔1.6A后几秒重启,再到1.6不动了!

网友:
你拆PC140看看,一脚出来的那个电容PC140。

网友:
那就是有地方短了

网友:
接到电感 上看有没有瞬间的波型,若有,看一下MOS管的下管。折下来量 是不是坏了。若是好的,就考虑后级吧

网友:
电流到1.6不动,CPU没有过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