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DDR2 667

楼主(2011-05-17):
请问DDR2 667
笔记本
内存金手指腐蚀了但是颗粒是好的,我把颗粒拿下来正好手头有DDR2 667 512M的坏内存我就把笔记本的颗粒换在了512的板子上开机不过内存,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
笔记本

网友:
SPD没过吧你的芯片型号是一样的吗

网友:
这个好像不好对换的吧,你的颗粒也个都是一样才可以换的,不然换上可能不行的吧,就想U盘一样,主控参数也要一样,不然肯定要量产U盘才可以正常使用,我想颗粒一个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吧,

网友:
颗粒是一样的,原来笔记本那个是进水了,能不能是SPD坏了,在哪里能找到DDR2 667 1G的SPD 颗粒型号是HY5PS1GB31C FP-Y5

网友:
颗粒是一样的,原来笔记本那个是进水了,能不能是SPD坏了,在哪里能找到DDR2 667 1G的SPD 颗粒型号是HY5PS1GB31C FP-Y5颗粒是一样的,原来笔记本那个是进水了,能不能是SPD坏了,在哪里能找到DDR2 667 1G的SPD 颗粒型号是HY5PS1GB31C FP-Y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