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主板的维修技巧

楼主(2011-05-17):
我刚刚接触到笔记本的维修。经常遇到的就是不开机。CPU风扇转因为没有诊断卡,买回来的PIC-E的都不能用。想问下笔记本CPU工作的几个条件,电压一般为多大 的、

网友:
CPU的工作条件一般是电压/时钟/复位条件满足就对了

网友:
CPU现在用的一般都是在1V左右,早期的在1.5-1.8V

网友:
觉得像电脑维修这样的没有工具真不好办事的。

网友:
可以看恒流源的电流跳变,看不插内存和插内存的电流是否一样,平时多看好板的是怎么样的,就知道cpu开机了没。

网友(2012-12-11):
各位师傅!有没有更详细点的,本人搞台式主板的刚接触笔记本不知道怎么修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