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黑胶怎样除最好啊

楼主(2011-05-17):
机型:CF360
取芯片的时候不掉点
就是除黑胶的时候容易掉点
黑个角上的胶容易把珠子带走

请问大家用什么好方法啊
谢谢分享!

网友:
你用除胶水泡除黑胶主要是细心

网友:
用风枪加热取

网友:
风枪吹,慢慢磕!主要还是细心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具体要多少度啊

网友:
我用200度吹的,用刀片划,注意不要划伤板了

网友:
风枪对准黑胶,慢慢取,不过要注意,不要把BGA给吹爆了

网友:
那焊回去BGA 的时候呢? 不用清洗黑胶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