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求助:SMSC的SCH5307触发条件

楼主(2011-05-17):
HP品牌机主板,板号不详,不触发。
IO用的是SMSC的SCH5307,南桥是NH82801GB,无图纸,无IO资料,找了SCH5327 IO资料做参考,跑线发现开机部分脚位一样,测试数据如下:
待机5VSB、3VSB正常,46脚VBAT正常,9脚3VSB正常,5脚RSMRST#3.3V正常,1脚PSIN3.3V跟随开机信号跳,10脚3.3V的PWRBTN#不跳,2脚的SLP_S3#为0V,11脚的PSOUT#4.9V,对了,还有48脚的CPU_PRESENT上CPU后低电平正常。我还漏查了什么信号?IO我已经换过一个。
此板还有一块也是这种情况,刚开始现象如上,也是怀疑IO有问题,竟然是碰晶振后触发,换后OK,这一块32.768用示波器量是OK的,南桥那连的RTCRST#也量了正常。
正常来说就算没有南桥,如果IO正常的话10脚应该会跳,我的问题就在这里,就像那块晶振问题的板一样,IO都没发信号给南桥,为什么点晶振会触发呢?这个IO在给南桥开机信号之前还要跟南桥通信吗?又或者我还有没有查到的信号?

网友:
没南桥是不会跳的,你在仔细量量

网友:
你那块板上了CPU试吗。INTEL原装板不上CPU是不会触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