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946主板没头绪

楼主(2011-05-17):
一块联想946主板,装CPU\内存接电源按启动键后风扇转几圈就关机,只要不装CPU,就可以一直运转,已排除电源和CPU、内存的问题,这块主板怎么修理,请师傅们教教我,谢谢了!

网友:
转几圈就关机。。。到底是通电了就断电还是几秒后断电?前者一般是12V短路!

网友:
老大,他应该是过几秒就关,,不是短路吧。。品牌机的,应该插上CPU,内存试试吧,,

网友:
显卡,,,说错了,,别笑啊,反正我好像见过不上显卡就关了,,好像

网友:
4P12V对地短路了没有呀上管坏的多

网友:
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虚焊或者是坏掉

网友:
上CPU就关机,还是CPU电路带不动负载啊, 仔细查PWM电路,上下管 电源芯片等,虚的可能性大或者元件不良

还是这位朋友靠谱,楼上几位朋友好象没看明白我描述的故障现象,也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