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常的主板强制上电有什么问题吗?

楼主(2011-05-17):
我的主板BIOS里不能设置通电自动开机,想通过将黑绿线短接的方法来上电,不知道这样做长期会不会烧掉主板上的东西。

网友:
最好不要强制上电

网友:
后级正常就没问题,但你要找准位置。

网友:
不会,要是时间长了有短路,ATX电源会自动保护的

网友:
黑绿线扯下来 用个开关连在一起就 OK 了

网友:
强制短路等于是把ATX电源改成了AT电源一样咯 有时候会把南桥干掉 记得以前在公司做的时候 为了方便 结果干掉大把的桥 被老板K得半死

网友:
还有这等高人,有机会我也试试,桥烧了再换桥,值得研究啊

网友:
有时候会把南桥干掉

网友:
bios有设置来电开机的吧?没有的话,把bios提取出来,用软件把相关选项改出来就行了。

网友:
null
bios中有相关来电开机的,但是设置了也不起作用…

网友:
不提倡强制加电,对电源不好。。。